[STM32F4] STM32F4外部中断的SYSCFG_EXTILineConfig函数问题。

楼主(2014-10-26):
build的时候出现以下这句话:
led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SYSCFG_EXTILineConfig (referred from exti.o).
搞了很久都找不到问题所在。。。附上工程,在此感谢各位大神了。

网友A:
把 stm32f4xx_exti.c 这个文件加入工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 stm32f4xx_exti.c 这个文件加入工程

有加入的,但是Build的时候还是会这样。。。

网友B(2015-01-22):
将 stm32f4xx_syscfg.c 这个库文件加上就行了

网友C:
楼上说的对

网友D(2015-02-28):
恩,确实是,同时加入“exti”和“syscfg”两个文件,异常就没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