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us/os+wifi模块+sd卡+web服务器实现文件上传下载

楼主(2014-10-26):
大家好:想请教一下我的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。
    在stm32的处理器上跑ucos的操作系统,并搭建web服务器,然后通过wifi去访问sd卡,在终端通过登录网页,在网页上实现文件的下载和上传。
    想知道:1.操作系统是必须的吗?2.ftp的部分怎么做呢?通过lwip可以办到?
注:我还是个盲,请见谅有些问题很白痴。

网友A:
1. 非必需,但有肯定更方便。
2. 文件上传下载可以不用FTP,直接使用 web 服务器也可以完成。
但都需要自己写程序实现。

如果是商业需要,我们是完成的方案提供。

楼主:
直接使用 web 服务器是不是用lwip就可以完成?
web服务器是实现这个功能最简单易行的吗?
我的想法是要是在网页上实现的话,就不用每个终端专门开发软件来操作,直接用浏览器访问网页。

网友B:
你是要做一个wifi读卡器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做一个wifi读卡器么

是的,你有好的建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非必需,但有肯定更方便。
2. 文件上传下载可以不用FTP,直接使用 web 服务器也可以完成。
但都需要自己 ...

直接使用 web 服务器是不是用lwip就可以完成?
web服务器是实现这个功能最简单易行的吗?
我的想法是要是在网页上实现的话,就不用每个终端专门开发软件来操作,直接用浏览器访问网页。

网友A:
可以认为web是最好的实现,因为不光可以完成所有功能。
主要是他的软件(就是浏览器,也可以是对应的http工具)最广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认为web是最好的实现,因为不光可以完成所有功能。
主要是他的软件(就是浏览器,也可以是对应的http工 ...

lwip可以实现web服务器吗?或者像用boa,但boa的话是不是就要求有操作系统?

网友B:
STM32的吞吐量估计会有压力.
wifi读卡器已经有产品, 也不贵, 建议先买个产品找找你的方案的差一点, 然后如果只找到一个价格便宜的卖点那就建议可以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