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第一次画板,请师傅指点修正,谢谢!!!

楼主(2014-10-27):
(图片)

网友A:
看着挺好啊,3D的原来这么炫啊

网友B:
这是protel画的?

网友C:
altium designer 音频吗 你还能做的更好

网友D:
单面板这样也可以了吧。继续加油就好

网友E:
最好把没有电路的地方辅铜   个人认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protel画的?

是的,刚学,觉得好入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ltium designer 音频吗 你还能做的更好

99se画的

网友F:
没有看到原理图,简单说一下问题,相互学习

赞一个

网友G:
锐角不要   新手以走线最优化为先,不要以器件布局好看为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锐角不要   新手以走线最优化为先,不要以器件布局好看为准

谢谢,下次改正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没有看到原理图,简单说一下问题,相互学习

谢谢,下次纠正

网友H:
怎么说呢,还是有很多地方得注意了,只能说你把板子布通了

网友I:
1:注意VCC和GND两根线的宽度,记住1mm大约能走1A电流,按比例设置限宽;2:别走锐角,实在不行就用直角也别走锐角,每个锐角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天线,它带来的辐射会给你的电源部分带来很大的纹波和噪声干扰;3:电容如果是为了滤波和去耦的话尽可能要靠近输出端摆放,切不可只为了美观而忽略了性能;4:注意线间距,最好等于或者大于线宽;5:注意减小输出到输入之间的环路面积;6:尽可能给空白部分覆铜,把覆铜的网络设置为地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