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紧急求助

楼主(2014-10-27):
各位大侠,有人知道将交流电压转换成交流电压有效值的芯片没?或是转换电路?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!!!先行谢过!!!

网友A:
http://www.analog.com/zh/special ... products/index.html

用单片机自己写程序算也可以啊,

网友A:
如果输入波形的形状是不变的,就没有必要用真有效值IC,精密整流后放大滤波即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nalog.com/zh/special-linear-functions/rms-to-dc-converters/products/index.html

用单片机 ...

恩?!我不懂程序,问这个的目的是做一个简单的电压表,经过整流是可以的,但是有点麻烦,所以才想用个IC直接搞定,图个省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输入波形的形状是不变的,就没有必要用真有效值IC,精密整流后放大滤波即可, ...

这位大哥能给个电路吗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