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allegro 画直线不直的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请问在allegro16.5环境下,我画线画出的线不是直线。如下图所示:

如何把图中那个拐角移到焊盘下?使得在这个焊盘外的线是直线!
求大神啊

网友A:
这个可以按slide 按键修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按slide 按键修。。。

大神,能具体点么》?

网友B:
1 设置合理的格点
2 自己手动拉直

网友C:
应该是超了rule里面设定的最小线距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快捷键

谢谢,现在会了!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超了rule里面设定的最小线距了!

谢谢。应该用silde建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