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STM32F2的时钟

楼主(2014-10-27):
刚开始学F2,这是我感兴趣的时钟部分的翻译,只有HSE和PLL部分,有可能对初学的人有点用:
时钟信号控制器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,在外部晶体或振荡器运行在最高频率的核和外设的选择应用上,并保证为特定的外设提供适当的频率,如以太网,USB OTG FSHSI2SSDIO
几个预分频器用于配置在AHB频率,高速APBAPB2)和低速APBAPB1)域。
AHB域的最大频率为120 MHz,高速APB2域所允许的最大频率为60兆赫。低速APB1域所允许的最大频率为30兆赫
所有外设时钟来源于系统时钟(SYSCLK),除了:
●   USB OTG FS时钟(48兆赫),随机模拟生成器(RNG)时钟(≤48兆赫)和SDIO时钟(≤48兆赫),它们来自锁相环的一个特定的输出(PLL48CLK)。
●  I2S 时钟
●  USB OTG HS60兆赫)的时钟,它从外部PHY提供
●  以太网MAC时钟
AHB时钟8分频后提供给核系统定时器(SysTick),核系统定时器可以以此时钟工作,也可以以Cortex时钟(HCLK) 工作,在SysTick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配置。
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由硬件自动设置。有两种情况:
如果APB预分频器为1,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被设置为与之相连的APB相同的频率。
否则,APB预分频器不为1,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就为两倍(×2)的APB的频率。
STM32F2xx器件有两个PLL
主锁相环(PLL)时钟由HSEHSI振荡器提供,具有两个不同的输出时钟:
第一输出,用于产生高速系统时钟(高达120MHz)
第二输出,用于产生时钟的USB OTG FS(48兆赫),随机模拟发生器(≤48兆赫)和SDIO(≤48兆赫)。
●专用PLL(PLLI2S)用于产生一个精确的时钟来实现I2S接口的高品质音频性能
因为主PLL配置参数一旦使能就不能改变,建议使能之前配置PLL参数(选择HSIHSE振荡器作为PLL时钟源之前配置的PLL和分频的结构因素MNPQ)
PLLI2S使用相同的输入时钟作为PLL(PLLM[5:0]PLLSRC是两个PLL共用的)
然而,PLLI2S有专门的启用/禁用以及分频因子(NR)配置位。一旦PLLI2S被使能,配置参数不能改变。
进入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时,两个PLL是由硬件禁用,或当HSE出现故障时,HSEPLL(由HSE时钟)作为系统时钟。
RCC PLL配置寄存器(RCC_PLLCFGR)和RCC时钟配置寄存器(RCC_CFGR)分别被用于配置PLLPLLI2S
5.2.6 系统时钟(SYSCLK)选择
系统复位后,HSI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。当一个时钟源被直接或通过PLL作为系统时钟使用时,它不可能停止。
只有当目标时钟源准备就绪(时钟启动延时或PLL锁定后)才能从一个时钟源切换到另一个时钟源。如果一个选择的时钟源没有准备好,当时钟源准备好时该切换发生。RCC时钟控制寄存器(RCC_CR)状态位指示哪个(哪些)时钟准备就绪,哪个时钟是当前使用的系统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