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15V和5V电源

楼主(2014-10-27):
我有个输出12V的开关电源,现在我想要得到一个稳定的15V电源和5V电源,电流0.5A以内,成本尽量低点,选用的元器件当然是越少越好,请问各位大神,为我推荐些方案,在这先谢谢大神们的帮助了!

网友A:
升压、降压电路

网友B:
不知道负载电流都分别要多大,如果要很稳定的15V,建议12V先升压到16V~18V,然后用LDO降压得到15V,当然,这样能提供的负载电流不能太大,否则散热是个大问题。
而5V就很容易了,不担心功耗和散热的话就用78L05,小负载电流的话用LDO,比如SGM2200之类

网友C:
电流要求,尺寸要求,成本要求 先列出来。 光写个电压 让人怎么做?? 只供几个毫安甚至更低的你要不要? 要花好几百块钱的你要不要? 比几本书还要大你要不要??!

网友D:
最简单的 仔细看你的12V 电源  先试试边上那个旋钮 能否调到15V
可以的话 随便找个7805  得到5V  好了 可以做做实验了 当然 电流不可能太大的。

网友E:
15V只能用开关电源,5V根据电流大小定,小电流用线性电源,大电流用开关电源

网友F:
要调试431下偏电阻:要接一定的负载调试!…

楼主:
方案很多啊

网友G:
可以用TI WEBENCH 进行设计,有很多方案可以选

网友H:
同意4楼,光说电压有什么用!

网友I(2014-12-05):
可以先用软件仿真一下

网友J:
DC-DC电源模块的话可以看下广州健特的,做的蛮好的,希望能帮到楼主。

网友K:
同意9楼

网友L(2015-01-09):
广州市睿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