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qq群知识整理-1-GD32 AD转换的数据都为0的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直接移植st的ad模块(用DMA传)模块到GD上,转换的数据都是0呢,程序如下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ADC_Configuration
**
** Descriptions :   AD配置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 //不连续转换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2;
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8,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9, 2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    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     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    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      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    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DMA_Configuration
**
** Descriptions :   DMA配置   用于传送AD值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MA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AD_Valu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2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}

楼主:
(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)开始转化指令

楼主:
分析原因:
【103】趴趴熊(177150456) 21:07:33
你又不是定时器触发,单次转换当然不行
【103】趴趴熊(177150456) 21:08:27
Ad的第二次转换才有效

网友A:
看看IO设置 是不是设置成AIN,,ST允许设置成IN FLOATING    ,GD不行,必须是A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IO设置 是不是设置成AIN,,ST允许设置成IN FLOATING    ,GD不行,必须是AIN

学习了,哈哈,还有这么一个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