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用STM32f4不用额外加USB芯片也能实现USB通信?

楼主(2014-10-27):
STM32F4X不用额外usb芯片也能做USB通信吗?可以连接PC驱动,读取PC的音频文件,或者做个USB播放器。

网友A:
当然可以,只是如果要高速通信就得加个缓冲的PHY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,只是如果要高速通信就得加个缓冲的PHY芯片

全速12Mbit,估计如果要做声卡,外挂个解码芯片,估计速度勉强够,播放wav格式的,

网友A:
全速 达不到12M, 高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速 达不到12M, 高速吧

全速能达到多少?不想额外加芯片了

600 - 800kb/s

网友B:
1M Bytes per Sec可以达到,纯通信~你的需求是什么,做host还是device,音频文件放哪,是边读边放还是存起来再播放~

网友C:
ls都是专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M Bytes per Sec可以达到,纯通信~你的需求是什么,做host还是device,音频文件放哪,是边读边放还是存起 ...

跟USB声卡一样:lol,能直接播放,想法而已,这个估计做不到。能做个U盘也够了。拷贝好再播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