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全局变量在程序中间赋值后,如何常量化

楼主(2014-10-27):
定义了全局变量:int a;
程序运行到某条件成立时,将其赋值:a = getvalue();
然后必须保证这个值不能再变了。此时主要的代码才能准备开始执行。后面必须把这个变量固定为这个值。
该怎么做?

网友A:
另外再设个变量isAConst,开始的时候设为false,到一定条件后设为true,
任何试图改变a的时候,必须先检查isAConst。

网友B:
设置成非易失性,如果你程序不去调用或者改变它,肯定不会变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