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请教一下pcb布线中电源线和电源线,电源线和地之间的间距

楼主(2014-10-27):
画了块板子,线走的比较密,请教一下,24v和gnd,24转的5v和24v。5v和gnd之间的间距最少多少? 24v控制继电器

网友A:
这个不好说,因为不清楚你电源间的干扰会有多大。总之,尽量别往一起放。
在GND覆铜时,跟其他net的间距,我习惯选择0.6~1mm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好说,因为不清楚你电源间的干扰会有多大。总之,尽量别往一起放。
在GND覆铜时,跟其他net的间距, ...

那电源线和电源线之间呢,太近了会不会有干扰,24v是要导通继电器线圈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电源线和电源线之间呢,太近了会不会有干扰,24v是要导通继电器线圈的 ...

你说的24V是继电器的控制侧吧!
你电路图是什么样的?
就一个gnd吗,24V到5V没有隔离吗?

网友A:
还有你多增加一些电容,电感,磁珠之类的,接在电源和电源之间,或者是电源和地之间,非常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24V是继电器的控制侧吧!
你电路图是什么样的?
就一个gnd吗,24V到5V没有隔离吗? ...

没有隔离,用了不少电容滤波,也用了磁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隔离,用了不少电容滤波,也用了磁珠

那你讨论24v和gnd,24转的5v和24v。5v和gnd之间的间距。就不是为了防止干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讨论24v和gnd,24转的5v和24v。5v和gnd之间的间距。就不是为了防止干扰了。 ...

我是今天听到一个说法,有继电器的电源和电源和地之间的间距要2.54mm,以前没听说过,故来问问

网友B:
爬電距離,越大越好。至少是1.4mm。

网友C:
低压 没那么恐怖 间距你参考 0603 电容 2个引脚的间距

网友D:
无图无真相!

网友E(2018-11-21):
参考10楼,0603电容两引脚间距离(焊盘边缘)35m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