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E02Z32VLD4

楼主(2014-10-27):
请问这个芯片用内部晶振的话,总线频率可以达到多少HZ

网友A:
楼主你好!
如果你的内部时钟trim到39.0625khz,那么你的bus时钟就可以达到芯片bus的最大值20Mhz。
希望能帮到你!

楼主:
芯片资料里面说可以配置成40M,这个40M是用的外部晶振还是直接用的内部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!
如果你的内部时钟trim到39.0625khz,那么你的bus时钟就可以达到芯片bus的最大值20Mhz。
希望能 ...

芯片资料里面说可以配置成40M,这个40M是用的外部晶振还是直接用的内部的,谢谢

网友B:
这个芯片好买吗,多少钱一片啊,我现在有一个新项目,觉得KE02非常合适。我要40MHz的,带eeprom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好买吗,多少钱一片啊,我现在有一个新项目,觉得KE02非常合适。我要40MHz的,带eeprom的。 ...

应该不难买吧,不超过十块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芯片资料里面说可以配置成40M,这个40M是用的外部晶振还是直接用的内部的,谢谢 ...

40M是core 时钟,不是 bus时钟,bus只能到20M:
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也可以选择外部。
如果是精确控制,建议你使用外部晶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好买吗,多少钱一片啊,我现在有一个新项目,觉得KE02非常合适。我要40MHz的,带eeprom的。 ...

价钱请参考官方购买链接;
http://www.freescale.com/zh-Hans/webapp/sps/site/prod_summary.jsp?code=KE02_40&cof=0&am=0&tab=Buy_Parametric_Tab&fromSearch=false
不超过10块的。
如果是做项目,购买请直接联系我们的代理商,在上面的链接中有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难买吧,不超过十块吧

购买直接找代理,也可以官网直接购买,我看到是有货的,所以购买应该不是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0M是core 时钟,不是 bus时钟,bus只能到20M:

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也可以选择外部。

好的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

不客气,后续遇到任何问题都欢迎直接发帖交流、
楼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