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电路保护问题。。关于二极管的。。。高手请指教

楼主(2014-10-27):
那啥,因为我的电知识只限于高中物理,所以基本是小白。下面请大家用对待小白的心态来帮我解决个头大的问题!!!

类似于移动电源,双18650电池并联,但是是一个大电流高功率的方案!功率最高50W,最高工作电流可以达到15-18A左右。如下简图:

现在问题来了,正常的,电池是同向安装,正极上,负极下,没问题。
但是总会存在电池反装的情况,左边电池,右边电池,甚至两节电池同时反接。
当其中一节电池反接后,这个并联电池仓内部就形成了一个自回路,电池短路烧掉,电根本过不到方案版上去。

因为电都过不到方案板上,板子上的保护形同虚设。所以初步的设想是这样的:在正极上,对接两个整流二极管,这样不管电池怎么装,都不会形成短路问题,简图如下:

拿了两个6A的二极管初步测试,可以防止以上提到的几种电池反接造成的问题。

现在问题又来了。因为这个方案最高电流达到18A,昨天跑到电子城,发现最大的就是10A的,还很少。说并两个吧成20A,那这里就要4个了,很麻烦。

今天在阿里上搜,发现那些大电流的二极管都是三脚的,好像很多都是用在LED灯上的。因为我不是专业搞电子的,仅限于高中物理知识,真心看不懂这东西,怎么二极管还有三脚的?

所以请教高手,这个地方有其他解决方案吗? 或者那个三个角的大二极管可以用吗? 该怎么装?  尽量详细点,你就把我当做纯纯的小白,给我讲解一下最好!

网友A:
怎么二极管还有三脚的?

某些三脚的封装,里面是两支二极管,共用阴极或共用阳极。

网友B:
用mos来做反接保护
二极管的话,这么大的电流没法处理发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mos来做反接保护
二极管的话,这么大的电流没法处理发热。

那是不是就要再做一个方案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二极管还有三脚的?

某些三脚的封装,里面是两支二极管,共用阴极或共用阳极。 ...

能用在这上面吗? 刚才有人说发热的问题!!!

网友C:
用二极管做极性保护当然可以,大电流二极管也不是什么三脚的,只是这么做压降太大,造成比较明显的额外功耗。正确的办法是用MOS管电路来做极性保护,廉价的办法是用自恢复保险配合反向泄流二极管,此时的二极管不存在正常工作时的功耗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二极管做极性保护当然可以,大电流二极管也不是什么三脚的,只是这么做压降太大,造成比较明显的额外功耗 ...

专业了 !!! 谁能给搞个实物看看不

网友D:
用MOS管的方案多吧

网友E:
建议做结构防反,

网友F:
9楼首选
若非要电路,0.5V压降接受,那就用俩肖特基,20A肯定有,若有双管封装更好

网友G:
3#

引用 网友B:
|只看该作者   点评回复  |返回版面        .

用mos来做反接保护
二极管的话,这么大的电流没法处理发热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正解!!!!

楼主见到的三条腿的二极管实际上不是二极管,应该是MOS管

网友H:
#11 没见过三条腿的二极管吗?不要乱说

网友G:
回楼上:见过三条腿的二极管,但我认为此场合不是

理由是:如果是二极管,这么大的电流热量是个问题,如果是MOS管则热量问题不大

网友I:
6楼说的很经典,常规都这么做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3#

三条腿的二极管多的是啊!里面都是两个二极管共用一个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