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關於 NuEdu-SDK-M451 RTC 應用疑點 !

楼主(2014-10-27):
sdk, RTC, TE, se, ic

最近嘗試用新唐 NuEdu-SDK-M451 開發板,學習 Cortex-M4中.
發現 Smpl_Basic01_RTC 範例程式,  RTC_SetDateAndTime()
調用 RTC_WaitAccessEnable()  時,
在 RTC.H Line 233:
while ((RTC->RWEN & RTC_RWEN_RWENF_Msk) == RTC_RWEN_RWENF_Msk)

會進入了死迴圈.

請各位高手幫小弟提點一下.

另外, 請問如何修改帖子的積分呢? 我不小心設為20點了啦 !

        ;

网友A:
这一没有进入死循环啊,你去看一下手册中关于寄存器的说明,这一条指令应该是等待“RTC寄存器可访问标志寄存器”自动清零的

楼主:
從新唐技術文件(NuMicro M451 Serie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),
字面上意思的確是用來控制 RTC 相關 registers 的Read/Write 機制.
問題是: 我是驗證原廠提供的RTC 範例程式, 但它表現異常,
所以才想和大家交流一下, 是否也遭遇了相同問題. 是否原廠程式有 Bug ?

网友A:
会不会是你板子上的实时时钟晶振有问题,这个得确认一下

网友B:
按照以前M0的经验,你RTC时钟使能的时候,必须要在解锁状态下,操作其中的某个寄存器,也要在解锁状态下,官方没给例程吗?

楼主:
我是直接引用官方的例程, 但是BSP Library (M451SeriesBSP_CMSIS_v3.00.003)
Library\StdDriver 中 的 RTC.H (Line 233) 發生了死迴圈現象.

不知其他同好, 在運用研討會的 NuEdu-SDK-M451 開發板時, 是否遭遇相同的問題?

楼主:
由原廠人員得到問題回覆如下: 發生原因為加工廠生產時,VBAT1的元件沒焊好,請將附件板子上的元件位置重新焊好即可。
我自行補焊後, 已確認無誤 !

网友C:
我自行補焊後, 也確認無誤 !
它原理圖, 已更新如附件
yunpan.cn/cs2tIEYpzIqcL  访问密码 977b

网友D(2015-02-01):
是的,一般是时钟电源没电,以前在项目中遇到这个小问题,用了很长时间找出来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