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小白请教关于按键声音提示

楼主(2014-10-27):
在公司实习看到基本有按键的产品都会有按键提示,就是按一下 滴 的响一声;
请教下这个 让蜂鸣器发声的函数放哪里才不影响整个系统??? (无源蜂鸣器)
还有就是 我感觉我现在的按键检测效率太低,
if(按下)
{
     延时;
if(按下)
{
  松手检测;
  蜂鸣器发声;(使用 普通IO 翻转电平)
  按键标志置位;
}
}

按键有十个,这样处理效率有点低;另用的是PIC单片机 16F系列的
我有一个想法在中断里面检测按键,然后发声提示就不知道怎么弄~~~
请教各位大大~~

网友A:
分片处理就可以了

比如响200MS,那么每隔10MS处理一下即可

实际设一计数器,响200MS其实就是20次,每次减一,直到0。。。

网友B:
把按键检测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就 不需要延时程序,可以提高效率

网友C:
最占用时间的是延时函数,采用定时器来延时就好了

网友D:
我程序基本都是分两层,底层驱动,跟具体的MCU硬件有关,上层为应用层,跟MCU无关。
底层只管是否发声(BeepEnable是否允许)。

应用层提供一个设置函数:
void  BeepSet(u8 BeepTime,u8 PauseTime, u8 repeat)
参数分别是响时间,停顿(间隔)时间,重复次数,时间以10ms为基准。

应用层对于任意的8位、16位、32位MCU,程序都不需要修改。

网友E:
楼主新手,鉴定完毕,提醒楼主,赶快改程序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占用时间的是延时函数,采用定时器来延时就好了

做产品的都是采用这种结构吗???PIC只有一个中断入口,多个中断源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程序基本都是分两层,底层驱动,跟具体的MCU硬件有关,上层为应用层,跟MCU无关。
底层只管是否发声(Beep ...

你的BeepSet是采用定时器中断来完成的不??定时器中断对IO进行翻转并计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新手,鉴定完毕,提醒楼主,赶快改程序结构。

能不能不这么直接~~~小白刚刚接触实际产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按键检测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就 不需要延时程序,可以提高效率

为了解决程序把一次按键触发当成 两次触发,按键有效标志是在按键松开后置位不???

网友F:
放到时基里就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片处理就可以了

比如响200MS,那么每隔10MS处理一下即可

受教了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为了解决程序把一次按键触发当成 两次触发,按键有效标志是在按键松开后置位不??? ...

不一定,如果按键一直不松开岂不是按键一直无效?

可以在消抖后按键还没松开就执行按键的动作,再等待按键释放...

网友A:
合理的键盘事件包括按下事件,释放事件,这些事件都有合适的用处,

另外增加连续按压时间,释放时机,几乎可以组合任意需要的按键处理,

比如,长按,短按,连续按,长释放,短释放,连续释放,按下多久,多长时间内释放,指定时间内按压次数,指定时间内按指定顺序按压指定键。。。

做成支持多键同时按下就像电脑键盘那样,威力更大了

我的键盘驱动很早就是这样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做产品的都是采用这种结构吗???PIC只有一个中断入口,多个中断源,我试试 ...

做产品很少用delay

网友G:
写一个函数值,放中断-1。

网友H:
按下延时是教科书里的写法,在实际产品大多是用定时器。

网友I:
用定时器~

网友J:
3楼正解

网友K:
void Beep(uchar ch)
{
        uc_beepNum = ch*2-1;
        TIME3_OPEN();
}
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TIM3->SR&0X0001)//溢出中断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uc_beep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_BEEP = ((uc_beepNum%2)==0)?0: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beepNum -- ;
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_BEE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3_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TIM3->SR&=~(1<<0);//清除中断标志位
}
这是我平时实现的,可能也不怎么好用。 定时器100ms中断1次。
平时调用Beep,ch为响的次数,希望对你有用。

网友K:
typedef struct
{
      uchar  LongFlag ;
      Uint keydat
}KEY;
Uint  keysame  = 0;
Uchar keyCnt0 = 0,keyCnt = 0;
bit  b_longfalg  = 0;

KEY KeyCanf() //20MS扫描一次  或者其他时间
{
   KEY mykey;
   Uchar i;
   Uint keyNum = 0;
   code Uchar Make[3]={0xfe,0xfd,0xfb};
   P0 = 0xf8;   //p0-p2为输出  P3-P7为输入
   if(P0 != 0xf8)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3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Mak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 |= ((~(P0 & 0xF8)) >> 3) << (5 * 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++keyCnt0 > 4){       //这里是按下和松开的防抖 可以自己适当改值 ,改变灵敏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same != key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0 -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0 =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key.keydat = key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nt>=80) b_longfalg = 1;    //这里bit为蜂鸣响标示。 是为了响应长按而松手的时候 ,比如一直按,直到声音响(长按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ame =keyNum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ykey.LongFlag = 0xff;

        }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keyCnt>2)&&(keyCnt <80)) //小于5秒为端按    或者自己定合适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key.LongFlag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keyCnt>=80)         //长按        维持5S以上 或者自己定合适的参数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key.LongFlag = 0x01;

                }else          //无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key.LongFlag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keyCnt0 = 0;
                 b_longfal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mykey;
}
调用方式:
void main()
{
    KEY  t_key;
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if(timer_isr_delay) //定时器中断内置的位   20ms或10ms 。。。视具体情况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isr_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t_key = KeyCanf() ;
                   if(t_key.LongFlag  != 0xff) //有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key. LongFlag  == 0x00)  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 keydat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XX:   对应单个键或者组合键都可以。值不一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应按键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长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}
}

这是我的16X16矩阵按键检测的实现(单按键/几个独立按键也可以用此法),可以实现长按,短按,组合按,自己琢磨的。一直在用着,也不知道好不好,也一并发给你看看吧,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L:
长知识了

网友M(2015-04-22):
呵呵  还是定时器吧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代码比较复杂,而且与整个系统有很大关系,不是几句能说清楚的

我现在做到usb部分能正常发送,组合键也能识别,就是打字时会出现多识别一次,比如打wo  会出woo   ,
但是一个一个按键慢一些按则不会出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M:
我现在做到usb部分能正常发送,组合键也能识别,就是打字时会出现多识别一次,比如打wo  会出woo   ,
但 ...

可能程序有BUG吧
不要多次读P0数据,应该先读出到变量再通过变量访问

网友N:
按键采用中断,进中断打开风鸣的标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