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NRF24L01丢包讨论

楼主(2014-10-27):
经过几天的努力,调试成功了NRF24L01的通信程序,然后发现通信的时候丢包率还是比较高的,要多发送几次才能接受到,开始认为是WIFI信号的干扰,查了下,我这路由器的频率为2.4-2.48左右,然后我把NRF24L01设置在2.5GHz,然后发现丢包的现象还是没有怎么好转,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点的方法,解决或优化这一现象呢??

网友A:
1、确保天线性能好
2、确保芯片是正品
3、开启自动重发功能

网友B:
收发双方之间是不是隔着墙,或者周围无线电波的干扰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确保天线性能好
2、确保芯片是正品
3、开启自动重发功能

1、2、天线性能:因为是购买的模块,集成的PCB天线,
3、自动重发是开启的。。。自动重发开启的时间间隔长短会影响到发送的质量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收发双方之间是不是隔着墙,或者周围无线电波的干扰...

双方间隔不远,,,怎么做到没有无线电波的干扰呢?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双方间隔不远,,,怎么做到没有无线电波的干扰呢???

用电波屏蔽房,在屏蔽房中测试就可以排除外界电波干扰

网友A(点评):
你说的太专业了吧,我觉得没必要那样,估计是楼主软件问题。

楼主(点评):
昨天编写了一个调试程序,发现发送端能检测到发送完成中断标志,但是不是每次接收端都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,初步判定是接收程序问题,调试好难

网友C:
用saleae把两模块的CS,IRQ,EN,1.8V都挂上,捕捉波形,结合datasheet里的状态迁移图逐个查看,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

网友D:
这个芯片用的不少,应该还算稳定的吧!
好好排查排查错误吧!

网友E:
首先电源波纹不能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saleae把两模块的CS,IRQ,EN,1.8V都挂上,捕捉波形,结合datasheet里的状态迁移图逐个查看,你就知道问题 ...

关键是没有啊!!我貌似找到问题应该出在接收程序上,当通信的时候发送端也能发送,并提示的是发送完成中断,但是接收方不能完全接收到完整的数据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芯片用的不少,应该还算稳定的吧!
好好排查排查错误吧!

我貌似找到问题应该出在接收程序上,当通信的时候发送端也能发送,并提示的是发送完成中断,但是接收方不能完全接收到完整的数据。。,,,不知道在接收方的程序编写时要注意什么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首先电源波纹不能高

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电脑主板USB供电的,用示波器看了下,还是比较稳定的!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电脑主板USB供电的,用示波器看了下,还是比较稳定的!!! ...

IRQ接 到外部中断了吗,不是的话可能造成丢包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没有啊!!我貌似找到问题应该出在接收程序上,当通信的时候发送端也能发送,并提示的是发 ...

耽搁一天,老板怎么也得多发你300块(这个项目可能都是N天了,以后还会有一个接一个的N天)……而一个小逻辑分析仪不到30块钱……要不要算一下帐呢

楼主(点评):
谢谢大神指点!!!

网友F(点评):
说什么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貌似找到问题应该出在接收程序上,当通信的时候发送端也能发送,并提示的是发送完成中断,但是接收方不 ...

逻辑分析仪抓数据,看看丢的都是些什么东西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逻辑分析仪抓数据,看看丢的都是些什么东西!

恩,,,,谢谢指点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