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NTC热敏电阻测温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要看产品对精度的要求了,如果是3度以上,基本上只要做一下抽测就可以了,如果要精确到2度甚至1度,那么基本上还是要做一些校准工作的。具体的校准工作复杂度要看你的元件的一致性情况以及测温范围。

网友B:
不需要校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