曲线平滑算法

楼主(2014-10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低通滤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积分

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通滤波

错误

网友C:
一般可以用滤波算法来实现

网友D:
差分后相位跟踪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错误

可以讲讲为什么错误

网友E:
简单一点的处理就是滑动平均

网友F:
不知道楼主想要啥答案?

网友G:
用低通 FIR或IIR

网友H:
直方图均衡?

网友I:
我看到了图中的时间倒流,所以无解;
大多数的滤波都会有相位误差,最好是找几个现成的慢慢试

网友J:
最简单的就是滑动平均,如果复杂点就是在平均数剔除不合理数等,或者采用比例因子等!

网友K:
可以用滑动平均,采样点比较多,响应速度会受影响。
侧重响应速度的话,就用加权因子,不过精度控制有点复杂。

网友L:
曲线差太多了,还是想想办法先解决硬件问题吧.软件补窟窿补不好

网友M:
搜程序匠人的十种滤波算法吧

网友N:
是预先算还是事后算?

网友O:
filtfilt  matlab上有这个函数直接搞,帮你匹配相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