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心率识别程序求解释

楼主(2014-10-27):
unsigned char rhythmcount(unsigned char *fifo)
{
        signed char i;
        signed char diff[max_data];             //求导数数据区
        signed char dif_max=0;                  //导数最大值
        signed char thr_max;                    //阈值最大值
        unsigned char j=0;
        signed char k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大值数组
        unsigned char rhythm;
        float DR_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-R间距

        *diff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区首两个数据导数置0
        *(diff+1)=0;
        for(i=2;i<max_data-2;i++)               //按DIFF(i)=f(i+1)-f(i-1)+2*f(i+2)-2*f(i-2)公式计算导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(diff+i)=(signed char)(*(fifo+i+1))+2*(signed char)(*(fifo+i+2))-(signed char)(*(fifo+i-1))-2*(signed char)(*(fifo+i-2));
        }
        *(diff+max_data-1)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区末两个数据导数置0
        *(diff+max_data)=0;
        for(i=0;i<max_data;i++)                 //求导数最大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dif_max)>*(diff+i))
                dif_max=*(diff+i);
        }
        thr_max=(dif_max>>1)-(dif_max>>3);       //设定阈值,为导数最大值的0.375倍
        for(i=1;i<max_data-1;i++)                //将满足f(i)>thr_max和f(i)*f(i+1)<0这两个条件的值找到,即为R波最高点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*(diff+i)>thr_max)&&(((*(diff+i))^(*(diff+i+1)))>>7))
                k[j++]=i;
        }
        DR_R=(k[j-1]-k[0])/(j-1)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R-R间距
        rhythm=(unsigned char)(12000/DR_R);      //通过公式200*60/DR-R求得心率值
        return rhythm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心率计算模块头文件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ndef _RHYTHMEHEART_H
#define _RHYTHMEHEART_H
#define max_data 5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组最大值,调试时可往下修正
#define default_rhythm 75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心率值
unsigned char rhythmcount(unsigned char *fifo);
#endif

楼主:
不知道求导数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看帖不回帖是不道德的行为啊:lo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求导数是什么意思

导数,好像是 高等数学 中的概念和术语

网友B:
这个程序明显是通过导数来找到波形的最高点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用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程序明显是通过导数来找到波形的最高点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用处 ...

图片上半部分是第二导联的300点心电数据(一个完整的心电波形),而下半部分是求导以后的部分数据。
实际二导数组中最大值是191,但是这点求得的导数确实-4,这好像不是最大值吧?

网友C:
求导是计算斜率的,就是通过找电压变化最快的点来辅助定位R波位置。有时T波的幅度会大于QRS波群,但斜率一定是Q-->R最大。所以要先用斜率找到R波的上升沿,然后再搜索幅度最大值处的R波位置。
楼主算法有小bug:diff(i)*diff(i+1)<0判断条件是找拐点(斜率由正转向负),必须满足噪声小于1 LSB的条件,否则极易受到噪声干扰。如果R波顶点有2个一样的数值,这个判断条件也会失败,这个R波会丢失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求导是计算斜率的,就是通过找电压变化最快的点来辅助定位R波位置。有时T波的幅度会大于QRS波群,但斜率一 ...

学习了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求导是计算斜率的,就是通过找电压变化最快的点来辅助定位R波位置。有时T波的幅度会大于QRS波群,但斜率一 ...

终于遇到大虾了,谢谢碧云天书的解答。
当R波峰值有两个一样的数值时,前一个点肯定不满足diff(i)*diff(i+1)<0
而后面一个点不是能满足diff(i)*diff(i+1)<0这个条件吗?

楼主:
实际上这种算法并不可取,因为每次需要计算512组心电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