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用RA8875驱动4.3寸液晶,点不亮

楼主(2014-10-27):
用RA8875芯片,stm32的fsmc总线,驱动4.3寸液晶,发现调节用8875驱动的背光、IO口之类的都正常,但就是液晶不亮,

楼主:
补充一下,用的是40pin接口的液晶,但发现PCB上的DCLK,DEN/HSYNC/VSYNC都没接,请问要不要接的,PCB、硬件是人家弄好的,说没问题,液晶是电子市场买的,没说明书,说是市面通用的接口是RGB24位的

网友A:
必须要接

网友B:
和店家说,要买100片,解决不了的话,换其它厂家;

网友C(2020-12-25):
4.3寸的屏一般用DE模式, DE模式的话就只接DCLK和DEN两个扫描信号就可以了, HS和VS是可以不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