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F28335的XINTF和C6747的HPI进行通信

楼主:
使用F28335的XINTF和C6747的HPI进行通信,调试中时序符合要求,主机(F28335)读写HPIC和HPIA都正常,但却无法读写HPID。电路硬件连接图如下所示。传授点经验,给点调试意见。谢谢!

网友A(2014-10-28):
HPI没用过 学习啦

网友B:
接线是否正确呢

网友C:
一般在硬件上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D:
偶也不懂什么是HPI呀

网友E:
楼上说的有道理

网友F:
原理图看上去倒是不太复杂

网友G:
唯有外接电容电阻吗

网友H:
恩 需要楼主完整的电路图才能看得出来

网友I:
木有用过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