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stm32和fpga结合起来?

楼主(2014-10-27):
做成一个系统,fpga作为硬件,stm32成为mcu,如何把stm32和fpga结合起来,求指导?!

网友A:
FSMC总线连接最快了,FPGA做并行总线从机。
要通知MCU用IO中断

网友B:
fsmc,数据地址线连接起来。fpga就相当于内存

网友C:
楼主也可以直接选带m3硬核的fpga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也可以直接选带m3硬核的fpga

有道理,现在带M3硬核的FPGA也好几款了,国产的都有。

网友D:
用FSMC总线交互数据;
可以看下黑金的开发板例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