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需要测量4路信号的脉宽

楼主(2014-10-27):
用stm32需要测量4路信号的脉宽,不进中断。然后通过DMA将信号的频率传输到存储器区域。这可可行吗?希望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,谢谢了。

网友A:
只能DMA传输捕获的计数器值,不能直接得到频率

网友B:
频率是需要计算的,也就是需要计算两次捕获之间的差值

网友C:
硬件没有计算的功能,把值存下来,再计算吧;

网友D:
通道捕获信号触发DMA保存定时器cnt的值是可以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