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

楼主(2014-10-27):
stm8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
#error cpstm8 C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_32K\Hstm8\mods0.h:1 FlexLM 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.

之前一切正常, 字面理解是更改了系统时间导致.

网友A:
是不是电脑时间调慢了,检查一下。

网友B:
编译微雪的学习板,有这个错误,怎么回事?

----------- Project led - STM8 Cosmic - Configuration Debug -------------
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... Done!

----------- Project led - STM8 Cosmic - Configuration Debug -------------

Compiling main.c...
cxstm8 -i..\..\library\ws_firmware -i..\..\library\ws_firmware\gpio -i..\库函数\固件\gpio -i..\库函数\固件 +debug -pxp -no -l +mods0 -pp -i"D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_32K\Hstm8" -iD:\STStudy\Project\include  -clDebug\ -coDebug\ main.c
main.c:

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.c...
cxstm8 -i..\..\library\ws_firmware -i..\..\library\ws_firmware\gpio -i..\库函数\固件\gpio -i..\库函数\固件 +debug -pxp -no -l +mods0 -pp -i"D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_32K\Hstm8" -iD:\STStudy\Project\include  -clDebug\ -coDebug\ stm8_interrupt_vector.c
stm8_interrupt_vector.c:

Running Linker
clnk -m Debug\led.map -l"D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_32K\Lib" -lD:\STStudy\Project\Library  -o Debug\led.sm8 Debug\led.lkf
#error clnk Debug\led.lkf:47 can't open file crtsi0.sm8
#error clnk Debug\led.lkf:59 can't open file libis0.sm8
#error clnk Debug\led.lkf:60 can't open file libm0.sm8
The command: "clnk -m Debug\led.map -l"D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_32K\Lib" -lD:\STStudy\Project\Library  -o Debug\led.sm8 Debug\led.lkf 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1
exit code=1.

led.elf - 5 error(s), 0 warning(s)

楼主:
有的说是系统时间更改的原因,但以经把系统时间更改好了,还是不行,问题得有待解决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