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14580超小蓝牙透传模块

楼主(2014-10-27):
DA 14580超小蓝牙透传 模 块 简 介
DA14580模块是针对无线智能产品设计的一款超低功耗的蓝牙的模块。具有 32 位 ARM
Cortex M0™ 处理器国际标准的Blue-tooth® Smart协议栈。 应用于智能穿戴式设备、蓝牙手表、
无线键盘、无线鼠标、平板电脑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等多个
1. .1 1  主 要 的 特 点
l 超低功耗
l 最小尺寸
l 内嵌16MHZ 32位 ARMCortex M0™ 处理器
l 专用链路层处理器
l 内置aes -128 位加密处理器
l 32kB One-Time-Programmable(OTP)内存
l 42kB 系统SRAM
l 84kB ROM
l 8kB **存储器
l 支持多个数字接口:通用I /o、2个 UARTs与硬件流控制 1MBd、SPI +™接口
l I2C总线在 100kHz,400 千赫
l 硬件正交解码能力
l 支持模拟接口设备内置 4 通道 10-bitADC
l 完全集成2.4 GHzCMOS 收发器
l 单线天线:内置50 欧姆天线匹配直接连接2.4G 的天线
l VBAT3 V电源电流:
l 0dBm 传输输出功率
l -93dBm 接收机灵敏度
1. .2 2  应 用 市 场
智能穿戴式设备
蓝牙手表
无线键盘
无线鼠标
平板电脑
手机
笔记本电脑
1. .3 3  管 脚 定 义
名 称 功 能 输 入 输 出 说 明
2 PO-1 模块唤醒脚 I
高电平唤醒
低电平睡眠
3 PO-0 模式切换 I
高电平命令模式
低电平透传模式
4 PO-3 连接状态
O
高电平连接状态
低电平断开状态
5 PO-5 模块串口接收端 I
9 VCC
模块电源正极
3.3V
10 GND 接地
11 PO-4 模块串口发送端
12 RST 复位
19 GND 地
1. .4 4  模 块 管 脚 说 明
芯片脚位 输入输出 功能
P0_4 输出 串口输出脚
P0_5 输入 串口输入脚
P0_1 输入
模块状态切换脚 (下降沿唤醒、上升沿睡眠)
P0_2 输入
串口状态切换脚 (高电平为指令模式、低电平为透传模式)
P0_3 输出(可不接)
蓝牙状态引脚 (是否处于连接状态,处于连接状态为低,处于断开状态位高)
P0_6 输出(可不接)
蓝牙接收数据状态脚 (有数据时自动拉低,方便唤醒cpu,数据发送完后自动拉高)
1. .5 5  尺 寸 图
1. .6 6  外 围 参 考 设 计
1. .7 7  模 块 功 耗
睡眠模式:2ua
唤醒后功耗:500ua
连接状态功耗(以 1k的发送速率):625ua
1. .8 8  模 块 工 作 说 明
本模块为透传模块,在配置完模块的对应 io 后,应切换下 P0_1 的高低电平以保证,模
块处于用户所希望的状态(睡眠或者唤醒)。当用户需要使用模块来发送数据时,应该切换模
块状态位唤醒。并拉高或拉低 P0_2将模块切换为对应的模式。模块可以从串口一次性最大接
收 256 个字节的数据包,模块在接收到串口数据后,会根据是否处于连接并使能了通知后。自
动将数据分包发送出去。模块接收到蓝牙发送过来的数据后,会将 P0_6拉低,并且延时一段
时间,默认为 4ms ,以方便用户唤醒MCU(注:此处接收蓝牙发送数据的buf也是256字节) 。
在延时过后,串口将输出数据,当串口数据发送完毕后,P0_6 将拉高。等待下次接收数据后
的拉低。
注:用户可根据产品要求的吞吐量来设置模块的连接间隔、串口波特率这些参数。当串口
接收速率小于连接间隔时,造成串口接收 buf溢出。模块将返回字符串"AT:Err+Busy\r\n"
1. .9 9 、 裸 机 模 块 开 发 环 境
运行环境:keil
仿真环境:jlink
烧写工具:SmartSnippets
2. . 模块 块 A AT  指 令 :
模块上电后,给模块一个 P0_1 下降沿触发模块唤醒(唤醒成功模块将返回"
AT:WAKEUP\r"),并将 P0_2拉高使模块处于指令模式(切换成功模块将返回"AT:CMD\r"),接
下来就可以发送 AT指令来控制模块了。注:通过 AT指令设置的参数,掉电后都不保存。
指令接收成功则返回"AT:OK\r\n"失败则返回"AT:Err\r\n"。 如一些特殊指令返回另外的字符
串将在下面中提到。
2. .1 1  设 置 蓝 牙 连 接 间 隔
“DA:Conn+Data\r\n”
如设置连接间隔 最小连接间隔 20ms (单位为 1.25ms)最大连接间隔 40ms (单位为
1.25ms) latency 为 0,超时设置为 10s 注:ascii 码(单位为 10ms)则需发送 DA:Conn
+00100020000003e8\r\n(高位在前’\r\n’即 hex码 0x0d0x0a为结束符)
修改成功将返回"AT:OK\r\n"(此指令可在连接后使用,方便随时更新连接间隔,默认连
接间隔为 10ms~20ms之间。因此间隔直接影响到透传发送速率。用户需仔细考虑)
2. .3 3  开 启 关 闭 广 播
“DA:AdvON/OFF\r\n”
用户可通过发送 DA:AdvON\r\n 开启广播或DA:AdvOFF\r\n关闭广播以达到近一步节省
功耗的目的。 模块默认为开启广播。 当用户需要修改广播数据时, 需先关闭广播, 待修改完后,
再次开启广播。则广播数据已更新。
2. .4 4  设 置 广 播 数 据
“DA:Advda+Data\r\n”
用户可通过如上指令来修改广播数据。注意广播包中前3个字节已经在模块中配置好
(0x02,0x01,0x06),用户修改的广播数据是直接追加在此3个字节之后。另用户修改广播数据
请遵循蓝牙联盟的广播数据规范。祥见(第375页 ADVERTISING AND SCAN RESPONSE DATA
FORMAT)用户修改后需重新开启广播。
2. .5 5  获 取 蓝 牙 当 前 连 接 状 态
“DA:Statu\r\n”
发送该指令,成功模块将返回模块是否处于连接状态。连接状态返回"AT:Connect\r\n"
未连接状态返回"AT:Disconnect\r\n"。若指令错误则返回"AT:Err\r\n"
注:为方便用户唤醒cpu 当模块被连接后P0_3会拉低。断开连接后会重新拉高。
2. .6 6  设 置 模 块 串 口 波 特 率
“DA:Set_Uart_X\r\n”
X表示参数(1~7) 分别对应波特率9600 、14400、19200、28800、38400、 57600、115200。
波特率修改完后立马生效,所以串口无**常接收指令操作结果。
2. .7 7  设 置 串 口 发 送 延 时
“DA:Set_Delay+Data\r\n”
其中Data为2字节的ascii码。单位为4ms。通过设置该参数。模块在接收到蓝牙发送过来的
数据时。会将P0_6拉低,并根据该参数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至MCU。再串口发
送完数据后, 该IO将拉高, 等待下一次接收数据以此类推。 通过设定此参数, 方便用户唤醒MCU,
以达到降低功耗。
2. .8 8  断 开 蓝 牙 连 接
“DA:Discon\r\n”
发送该指令,模块将主动断开蓝牙连接。成功则返回"AT:Disconnect\r\n"。
3 、 模 块 透 传 数 据 通 道
服务 特征值 属性 说明
0xFFF0 0xFFF1 Notify(通知)
通过此通道模块将数据发送至主机端
0xFFF2 write
通过此通道,模块将接收到主机的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