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] 多个隔离电源的输出地是否可以短接,EMC有影响吗

楼主(2014-10-27):
请教一下多个隔离电源,输出电压不同,有5V,12V和24V,输出地可以短接吗?
这样做的话,对EMC有什么影响?

网友A:
短接就不是隔离了。

网友B:
不隔离,也许不是什么坏事。

网友C:
您好!针对您的问题回复如下:
1、可以短接在一起,不会影响寿命和可靠性。
2、影响:由于地接在一起,所以三个模块的噪声会掺杂在一起,因此会测试到所有模块纹波噪声都变丑变差了。
         EMC抵抗能力影响不大,但是纹波噪声变差,对其他系统的干扰会变严重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参考各位的建议,问题已经解决了,谢谢了

网友D(2014-12-20):
木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