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有谁来帮我明确下优先级,占先优先级和中断优先级吗

楼主(2014-10-27):
有谁来帮我明确下优先级,占先优先级和中断优先级吗,谢谢

网友A:
ARM的与其它MCU有些不同

一般ARM是这样的
比如有4位优先级定义,高3位不同的可以抢先,比如0b1110可以抢先0b1100,低一位不可以抢先比如0b1111不能抢先0b1110,
但还是有区别的,如果0b1111和0b1110同时满足中断条件,先响应0b1111

最低的1位其实是优先级组,这是可以变的,可以是2位或其它位,但至少是1位,高优先级也是可以变的,由生产厂家定义,一般至少是3位

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RM的与其它MCU有些不同

一般ARM是这样的

不太完整,你只说了中断优先级控制位分组里的情况,不是我先要的。这个“0b1111不能抢先0b1110”是因为0b1111里没有占先优先级只有副优先级,而0b1110里有占先优先级。这个“0b1110可以抢先0b1100”为什么呢,是不是跟占先优级的个数有关啊

网友B:
这个东西一两句说不明白。datasheet里讲的最清楚

网友C:
两级,可被打断。
同级,若同时发生,不可打断,只有先后顺序

网友D:
楼主没说,什么MCU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没说,什么MCU呢?

我只能说arm的我都还没搞清,你问我mcu你叫我情何以堪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一两句说不明白。datasheet里讲的最清楚

有STM32的datasheet吗求上传一个,最好是中文版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