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TI FAQ】msp430如何检测电池电量?

楼主(2014-10-27):
电量检测最简单的方法是检测电压,虽然不是很精确但是可以达到电量指示的目的。随着电量的减少电池电压在降低,所以你在电池(比如12v)两端接2M和2/3MΩ的大电阻采样接到msp430的的ad侧检测电压变化,前提是你要知道充满电电压和电量不足的电压。比如锂电池最大4.2v最小3.6v。

网友A:
这个主要是测量电压的吧。。

网友B:
电池的电量是通过电压这个指标来展示的。

网友C:
原来使用的是ADC呀

网友D:
了解了 原来是这个原理

网友E:
原理很简单 实现可得有一番功夫呀

网友F:
其实一般原理都很简单

网友G(2018-08-02):
电路图怎么进行设计?

网友H:
采用电阻分压电路

网友I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内部的AD转换

网友J:
电源管理芯片比较简单吧

网友K:
用两个M级别的,精密电阻分压

网友:
用单片机的话主要是测量当前电池的电压

网友L:
锂电池的电量和输出电压有一个曲线关系

网友M:
直接把电池作为电源给单片机了?

网友N:
用Vref做参考源是肯定的。

网友O:
AD的参考电压大多数是电源电压和GND。

网友P:
AD采集电池电量

网友N:
外部新电池经过衰减电阻,降到0.6V以内

网友H:
电池电压分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,送给单片机内部的ADC去转换

网友M:
加一个升压电路,升到5V,给单片机供电

网友I:
通过AD采样电压,更具电池电量和电压的数据表 来估算电量

网友L:
通过稳压芯片转化成5V的,根据实际输出电压估算或者用查表法算出电量百分比

网友J:
有的单片机有这个功能的。

网友:
实际上电量是通过计算得到的

网友K:
输入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接入单片机adc口读电压值

网友P:
采用电阻分压电路就可以。

网友O:
仔细看看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