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otg的id引脚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现在要做几个usb设备,一个要主从切换,一个只做从机,同时这两个设备也要能跟电脑、和手机连接。
那么问题来了,每个ID脚怎么连接?

只做从机的,ID引脚接地;主从的上拉?  是这个样子不?

楼主:
好安静啊  大神那里去了

网友A:
做主机的时候ID引脚是高电平,做设备的时候为低电平,一般很少动态切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主机的时候ID引脚是高电平,做设备的时候为低电平,一般很少动态切换的。 ...

只能说我不幸的遇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