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为什么IAR环境给stm8s103编写程序,不能使用bit型变量吗

楼主(2014-10-27):
为什么IAR环境给stm8s103编写程序,不能使用bit型变量吗

为什么IAR环境给stm8s103编写程序,不能使用bit型变量吗

为什么IAR环境给stm8s103编写程序,不能使用bit型变量吗

楼主: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bit" is undefined D:\用户目录\Desktop\STM8S103F3资料\STM8S103F3库例程\IAR\GPIO\main.c 47

网友A:
在IAR里面没有bit这数据类型,bit貌似只有51才有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IAR里面没有bit这数据类型,bit貌似只有51才有吧!

不是,因为我之前用iar给飞思卡尔的K60编程时是可以使用BIT的

网友B:
可能是关键词不是“BIT”

楼主:
STM8如何定义端口?我想像51那样用sbit test=p1^0;我用的是IAR软件
2013-04-07 10:32mjtc901109 | 分类:嵌入式 | 浏览650次
分享到:
2013-04-07 14:07 提问者采纳答题闯关,过关即送礼!快来参加~
STM8不支持位寻址,不能像51那样定义。
可以用(REGx&(1<<n))来取x寄存器的第n位。
用REGx|=(1<<n);来置位x寄存器的第n位。
用REG&|=(~(1<<n));来清零x寄存器的第n位。
提问者评价
谢谢!

网友C: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0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1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2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3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4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5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6                :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it7                :1;
}MainTabBit_t;
typedef union
{
        MainTabBit_t        标志寄存器;
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Val;
}MainTab_t;
MainTab_t        MainTab[6]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       Hard标志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Tab[0].V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硬件故障标记
#define        HardCheck标志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MainTab[1].V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硬件检测标记
#define        Run标志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Tab[2].V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运行工作标记
#define        TempEr标志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MainTab[3].V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故障标记
#define        Key标志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Tab[4].V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标记
#define        Time标志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Tab[5].V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标记

网友D:
大哥,不是什么编译器都能支持bit关键字的,就算c51也是sbit关键字
用之前花几分钟看看编译器文档吧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是,因为我之前用iar给飞思卡尔的K60编程时是可以使用BIT的

你确定没做梦?IAR K60可以使用bit?

网友F:
没有的。。。。我用IAR写STM8S也试过,bit不能用!

网友G(2016-08-23):
8楼方法不错

网友H(2016-11-11):
#include "stdbool.h"后,用bool定义Bit位,不过莫鸟用,还是占用一个字节

网友I:
就是一个宏定义问题,可以自己定义一下,然后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