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
咨询两个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1. 我想用一下kl25系列的bootloader ,一直没有找打源代码,请问一下啊,哪里有下载。
2. 用true studio在属于一个函数名称括号后按alt+/ 会有一个参数列表提示,非常方便,按道理cw 也是eclipse 的,也应该有啊。
比如 函数
void delay(int time)
{
}
在使用时如果
键入 delay(
后面会有一个 int time 的提示,但是在cw默认是没有的,从哪里设置可以有这个提示。
谢谢。

网友A:
楼主你好!
1:KL25的bootloader你可以到官网下载AN2295,还有AN2295SW. 这个里面有讲KL25的bootloader。
2:这个可以把函数后面的括号打全,然后鼠标指导前面函数就可以看到函数定义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!
1:KL25的bootloader你可以到官网下载AN2295,还有AN2295SW. 这个里面有讲KL25的bootloader。
2 ...

多谢,这个就是要的源代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,这个就是要的源代码。

不客气,后续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