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仿真器断开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我现在仿真DSP5509,经常出现这个问题:
点击CCS的停止运行按钮,仿真器就自动断开连接。
请问高手,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什么原因造成?如何解决?
谢谢!

网友A:
仿真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  个人觉得还是仿真器不稳定

楼主:
XDS510-USB2.0

网友B:
没有碰到线吧,有时稍微碰一下就断开连接了;
没有的话就是仿真器不稳定了,换个对比一下

楼主:
没碰到线。没得换。

网友A:
如果是300多的那款    个人觉得性能很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