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网口程序求解释

楼主(2014-10-27):
一个5509开发板,例程里有一个中断:
程序如下:

//External INT1(8019)中断,响应ICMP数据包
interrupt void int1()
{
              temp = RecFrame();
           if(temp)         DoNetworkStuff();
           page(0);
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deminaddr = (int *)0x200007;
           *deminaddr = 0x00FF;
}

其中deminaddr = (int *)0x200007;           *deminaddr = 0x00FF;

这两句是什么意思?谢谢!

网友A:
就是把0x00FF这个值写到地址0x200007那个地方。合起来写就是:
*(int *)0x200007 = 0x00FF;

网友B:
指针变量deminaddr 指向int型地址0x200007;
然后对地址0x200007写入0x00FF;

楼主:
我知道是这意思。它跟网口实验有什么关系?实现什么功能?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