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MDK编译过程中碰到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的提示和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10-27):
WARNING L2: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
SYMBOL:  PTR_XDATA
MODULE:  .\list\initialize.obj (INITIALIZE)
ADDRESS: 19E2H
原因:在.h文件中定义了
extern data unsigned char xdata *ptr_xdata;//*ptr_xdata是外部RAM中存放的数据,该数据的地址存放在data中

解决办法1:去掉extern
提示:
ERROR L104: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
SYMBOL:  PTR_XDATA
MODULE:  .\list\initialize.obj (INITIALIZE)

解决办法2:在.c文件中定义
data unsigned char xdata *ptr_xdata;//*ptr_xdata是外部RAM中存放的数据,该数据的地址存放在data中

网友A:
方法1哪行嘛,更错误了

声明与定义一致就可以了
unsigned char xdata * data ptr_xdata;

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* data ptr_xdata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