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 TLV5638的分辨率错误

楼主(2014-10-27):
我用一个12位的DA和单片机一起打算产生一个模拟电压,模拟电压范围是0-2V,  DA是TI的TLV5638,参考是内部2.048V,

我向转换函数里面写数字量1,结果转换出来0.007V,
写数字量2,转换结果为0.011V,
写数字量3,结果转换出来0.014V,
写数字量4096,结果转换出来2。043V,

分辨率好象不对的,手册上讲,12bit   内部参考,应该是0.5mv,现在好像是几个mv的样子,还不线性,请教下各位用过DA的工程师?知道是啥原因么?

网友A:
总体还是对的,理论分辨率确实是0.5MV.但是这是因为这个DA的精度不够导致的误差,另外也有可能你的万用表不是特么的精确,电源端都加电容了吗。还有你尝试下测量那个2.048的基准。或者外部加一个基准,尽管DA有误差但是这么大的话不应该。

网友B:
查了一下数据手册, 称其误差 <0.5 LSB. 精度很高啊,不过还有负载和电流是非常影响结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