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D74HC4051硬件选通问题?

楼主(2014-10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,BC都是高阻输入的

网友B:
CD74HC4051为CMOS类型管脚不能悬空;
BC同为输入特性,可以一起接到GND上;

网友C:
74HC4051的导通内阻在3.3V工作电压是比较大的,给楼主推荐个SGM48751,导通内阻常温下只有最大110欧姆

网友D:
当然可以,只要逻辑态相同,输入引脚就可以并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