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642

楼主(2014-10-27):
在CCS中可以用DM642历程中的volume程序打开图像,但是在此程序基础上怎么进行图像处理?比如说边缘检测等等

网友A:
这个就不好说     还需要你多多关注一些算法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不好说     还需要你多多关注一些算法处理

那怎么样能够直接在CCS里对电脑上的一幅静态图片进行处理?比如说阈值分割什么的,求指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样能够直接在CCS里对电脑上的一幅静态图片进行处理?比如说阈值分割什么的,求指导 ...

可以通过fopen等把照片读取上来    根据照片的格式
从一定的地方开始处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样能够直接在CCS里对电脑上的一幅静态图片进行处理?比如说阈值分割什么的,求指导 ...

给你的例程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