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充电适配器的疑问???

楼主(2014-10-27):
比如:
一个某手机专用的输出5V/1A的充电器通过USB接口给手机充电,当手机电池没电时,充电器按照1A的充电电流充电.
那么:
用一个输出5V/0.5A的充电器通过USB接口给手机充电,当手机电池没电时,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IC肯定还是要以1A的电流充电,但是这个充电器最大只能提供0.5A,问题来了,那么手机内部的电源IC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呢?

网友A:
举个例子,有两根管子,管子内径一样,把两根管子接在一起,然后开始注水,两根管子水流量和流速均相同,现在把前面那一根管子换成细一点的,后面管子不变,再从前面注水,那么问题来了,后面这根管子是如何处理水流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举个例子,有两根管子,管子内径一样,把两根管子接在一起,然后开始注水,两根管子水流量和流速均相同,现 ...

我就想知道电源管理IC是怎么判断出充电电流小于需求值?
如果电源管理IC知道无法以1A的电流充电,会自己降低充电电流,一直到充电器能提供的0.5A吗?

网友A:
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IC只会限制最大充电电流,那只是一个限流电路,充电器功率小,限流电路就不工作,充电器功率大,限流电路才工作,跟运放恒流电路是一个道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IC只会限制最大充电电流,那只是一个限流电路,充电器功率小,限流电路就不工作,充电器 ...

那么,目前市面上的手机,用的比较普遍的充电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么,目前市面上的手机,用的比较普遍的充电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?

这个没法说,你可以去down各种手机的电路看看,我猜测差点的手机是国产IC,好手机应该是TI等大公司的IC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就想知道电源管理IC是怎么判断出充电电流小于需求值?
如果电源管理IC知道无法以1A的电流充电,会自己降 ...

这个是芯片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,我们使用者关心的是IC带不带这个功能吧,芯片内部应该集成这个判断电路了

网友C:
国产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有TP,GM,LTC,CN等等,选择的话具体要的参数和性能多接触原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