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3.3

楼主(2014-10-27):
在CCS3.3中运行程序时,会出现“Memory map error: 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400000,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. 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看看有没有相关错误

网友B:
用的哪款DSP?可以试着修改一下cmd文件。

楼主(2014-12-08):
引用 网友B:
用的哪款DSP?可以试着修改一下cmd文件。

能否介绍一下一般情况下主要改哪一项或者哪几项?

网友C:
修改0x400000的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修改0x400000的地方

改过了还是出现问题啊,又出现形如: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7fffffff, (VIDEOPORT Data Space) which is NOT SUPPORTED in simulator.这个有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哪款DSP?可以试着修改一下cmd文件。

DM642,改了不起作用啊,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吗?

网友C:
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。DM642没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。DM642没用过。

CMD一般情况下改哪个地方啊?RAM就是256K,段分配改了几个也不起作用

网友C:
0x7fffffff, 包含这个地方的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