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MAX660正负电压转换,输入+5V,输出只有-3.3V

楼主(2014-10-27):
MAX660正负电压转换,输入+5V,输出只有-3.3V

网友A:
再换一片搭上看看!…
也许是固化的呢?…

网友B:
这款怎么要用这么大Cfly电容呀!
或者楼主换用SGM3204吧,SOT23-6封装,电路也很简单:

网友C:
C3电容好像太大了,换一个看看;
换了还不行,可能是芯片原因了;

网友D:
电容换小
另外 你用的什么电容 如果是极性电容注意输出电容的正负 是否搞错了

楼主:
是芯片是劣质的造成的,还有电容不能换小,换小负载能力会下降

网友E(2015-06-01):
楼主,问题怎么解决的最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问题怎么解决的最后?

我在最后不是说了,是芯片是劣质的造成的,还有电容不能换小,换小负载能力会下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