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做主机模式,和我的一个固定从机通信,有几种方案呢?

楼主:
大家好,我想用单片机做usb的主机设备,代替PC机和我的从机设备进行通信(从机设备已经固定),usb发送的数据格式我已经知道。从机插入PC机后,在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两个驱动,如图所示,大家谁有这发面的例程,可以发给我看一下,让我参考一下吗?我的邮箱是1058594287@qq.com分数为30。初次做usb主机模式,请大家多帮帮忙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(2014-10-30):
STM32的软件包里面有的,你可以去下载一个看看

网友A:
这个就是一个HID类兼容性设备。基本操作流程和键盘鼠标类似。但是至于后续数据格式需要仔细分析才能确定,你的USB主机芯片用的是哪家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一个HID类兼容性设备。基本操作流程和键盘鼠标类似。但是至于后续数据格式需要仔细分析才能确定, ...

我选用的是stm32f107的芯片。现在从机设备名称读取了,但是我用单片机按照电脑上位机发送的命令格式给从机发送命令,从机不设别啊。

网友B:
你是打算用 STM32F107的USB OTG作主机吧,找ST的sample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