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RAM的存储状态问题

楼主(2014-10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是貌似,而是肯定。

楼主(点评):
多谢,就是想使输出引脚为X状态

网友:
三门态   高阻   高电平  低电平

网友A:
楼主好像说的是往SRAM里面写吧,能写入高阻吗?

网友B:
楼主说的是确实是望SRAM里面写的状态

我说的是输出脚的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的是确实是望SRAM里面写的状态

我说的是输出脚的状态

多谢,
怎么能保证输出引脚是X状态呢?在SRAM中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,
怎么能保证输出引脚是X状态呢?在SRAM中。

不明白你问什么 ???

网友C:
用2BIT保存就可以了,

输出时自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(点评):
是啊,我是想尽量快地读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明白你问什么 ???

我现在要在SRAM中存储三种状态1,0,X态,然后用MCU读出。那这样估计只能用两位来存储了(因为有三种状态),这样慢了一点。
多谢!

网友D:
二进制阿

网友E:
SRAM存储单元只有0、1两种状态。
据说有一种三态内容寻址存储器,楼主可以了解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RAM存储单元只有0、1两种状态。
据说有一种三态内容寻址存储器,楼主可以了解下 ...

感谢,
  大神们有型号推荐么?我查查看,速度得快,我要求高速的读写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感谢,
  大神们有型号推荐么?我查查看,速度得快,我要求高速的读写

速度挺快的,可以和ram媲美。主要是Cypress、IDT和Netlogic三家有这种东西,具体价格不清楚。我猜价格也比较高大上

网友F:
最重要的是:你想干嘛?

网友G:
不要使用非常规的东东做产品,否则就是“no zuo no die"

应该使用常规的东东来实现非常规的想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