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分析

楼主(2014-10-27):
如上图示,为什么Q1不导通,Q2反而导通了?为什么 ?
百思不得其解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下面的三极管通了,使得表3所测点电压低

楼主:
看仿真图,下面的三极管是导通了呀,可为什么三极管会导通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仿真图,下面的三极管是导通了呀,可为什么三极管会导通呢?

Q5三极管基极电流: V1+ -> Q1内部体二极管 -> Q2 S->D -> R6 -> Q5_b, 所以Q5导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