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μcos任务切换,adc定时采集时间间隔变短,其他高优先

楼主(2014-10-28):
void adc_task(void *pdata)
{
    InitAdc();
    InitDma();
    //TIM3_Int_Init(155,719);
    TIM3_Int_Init(155,71);//156微秒采集一次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OSTimeDlyHMSM(0,0,0,50);
    }
}

void dac_task(void *pdata)
{

    OS_CPU_SR cpu_sr=0;

    OSTimeDlyHMSM(0,0,0,200);
   //OS_ENTER_CRITICAL();
     Dac1_Init();
     Dac1_Set_Vol(0);
   //OS_EXIT_CRITICAL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OSTimeDlyHMSM(0,0,0,10);
    }
}

当TIM3_Int_Init(155,719);定时为1.56ms时,dac先等待2秒,采样9次后成功进入Dac1_Init();正常。

同样其他条件下,当采样定时为156μs时
dac先等待200ms,程序到不了dac延时后面的任务执行了。也就是不能被dac抢占。dac延时之后的程序无法执行。
dac先等待40ms,同上
dac先等待20ms,则adc定时无采集,直接跑dac后面的程序。

为什么采样时间短到一定程度,就不能被高优先级的其他任务抢占了?
adc定时时间只能是156微秒了,怎么才能执行dac延时后面的程序?

楼主:
我测试,定时200微秒,180微秒,dac延时200ms时都可以进入dac,就是前面采集次数不确定,十几次到60次不等
定时到170微秒采集一次adc时,就再进不去dac任务了。

网友A:
不用系统,看是否客户;
可以的话,就要考虑提高各任务的效率了(比如写寄存器方式)

网友B:
这应该是 OS 系统开销引起的。可能 OS 的两次任务切换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超过 170微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