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sepic拓扑效率低,高手进来帮看看

楼主(2014-10-28):
sepic拓扑效率低,高手进来帮看看
用sepic拓扑做了一个电源,发现效率偏低,才60%,帮看看线圈的电感量是高了还是低了
下图中红色是初级的,黄色是次级的

网友A:
峰值电流太大。

网友B:
哼!…这叫“过冲”!如果输出达到要求、减小电感…

网友C(2017-07-24):
电路出现震荡,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?请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路出现震荡,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?请问

充电以后形成的振铃,感觉跟布线有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