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有没有哪位用过MLX91204位置传感器

楼主(2014-10-28):
有没有哪位用过MLX91204位置传感器,如何测定这个传感器输出值和无刷电机换相相序的对应关系,谢谢!

网友A:
没用过  下来了解一下

网友B(2014-12-09):
请问,这个芯片的磁钢是怎么选择的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这个芯片的磁钢是怎么选择的啊

网友(2015-04-16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这个芯片的磁钢是怎么选择的啊

我有这个磁钢,径向 6*2.5mm

网友C:
帮忙顶一下,也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