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.mx6Dl的启动不了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10-28):
我们第一版是在MCIMX6Q-SDB官方的板子设计的,采用的i.mx6q,启动正常,第二版也是在MCIMX6Q-SDB删减的,采用的芯片i.mx6dl,采用mfgtool烧写工具能正常下载到EMMC中,也可以看到串口信息,就是启动不了,是不是6q和6dl的启动设置不一样啊,求大神指导。。

网友A:
如果你使用的是i.mx6dl的话,你要参考官网i.mx6dl-sdp开发板设计,并且烧写过程中不能使用和MCIMX6Q-SDB用同样的烧写工具。使用芯片i.mx6dl的话,烧写工具要使用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DL_UPDATER版本的烧写工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使用的是i.mx6dl的话,你要参考官网i.mx6dl-sdp开发板设计,并且烧写过程中不能使用和MCIMX6Q-SDB用 ...

你好,我们之前是用MCIMX6Q设计的,烧写工具也是用的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DL_UPDATER烧写的,但是启动不了,是不是6q的硬件不兼容6dl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们之前是用MCIMX6Q设计的,烧写工具也是用的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DL_UPDATER烧写的,但 ...

楼主你好,请问你往emmc中写的images是自己编译的还是Demo images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们之前是用MCIMX6Q设计的,烧写工具也是用的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DL_UPDATER烧写的,但 ...

并且在烧写过程中终端上的打印信息中是否有错误,能否把烧写过程中串口信息发给我看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往emmc中写的images是自己编译的还是Demo images?

是demo  image,官方的没动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demo  image,官方的没动过。

楼主你好,请问你设计的板子,相对开发板有哪些改动?如果有改动的话,你直接使用Demo images的话启动会有问题的。如果你的板子相对开发板没有什么改动的话,是可以使用Demo images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并且在烧写过程中终端上的打印信息中是否有错误,能否把烧写过程中串口信息发给我看一下。 ...

你好,串口信息没有错误显示,你可以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设计的板子,相对开发板有哪些改动?如果有改动的话,你直接使用Demo images的话启动会 ...

我用同样mfgtool,image下载到sd卡上,sd卡时钟线上连波形都没有,不知道mcimx6q-sdb跟i.mx6dl硬件有什么区别呀,我们采用的是mcimx6q-sdb官方板子设计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设计的板子,相对开发板有哪些改动?如果有改动的话,你直接使用Demo images的话启动会 ...

相对于mcimx6q-sdb的话,基本没什么改动的,但是焊接的是i.mx6dl的芯片。

网友A:
楼主你好,i.mx6q和i.mx6dl硬件上是兼容的。不知道板子的boot mode你是否设置正确。

网友A:
还有你烧写过程中cfg.ini文件是如何配置的,能否发给我看一下。

网友A:
正常的情况的,至少u-boot是可以起来的。建议你首先检查一下你的boot mode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的情况的,至少u-boot是可以起来的。建议你首先检查一下你的boot mode是否正确。 ...

谢谢你的耐心问答,问题已解决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耐心问答,问题已解决。。

请问楼主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?能否告知一下呢,非常感谢~~

网友A(2014-11-27):
楼主你好,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?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,非常感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