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L SPI求助

楼主(2014-10-28):
在做SPI的通讯项目,,,,最近老是出现这么个问题,程序老是卡在红色标记的地方: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????大侠们有木有遇到
unsigned char SPI_SendByte(uint8_t Value)
{
    while (__HAL_SPI_GET_FLAG(&SPIHandle, SPI_FLAG_TXE) == RESET);  程序老是莫名其妙的卡在这个地方
    SPI_SendData(&SPIHandle,Value);

    // Wait to receive a byte
    while (__HAL_SPI_GET_FLAG(&SPIHandle, SPI_FLAG_RXNE) == RESET);
    return  SPI_ReceiveData(&SPIHandle);
}

SPI的配置如下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. IO  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PI_GPIO_Config(void)
{
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;

      //使能GPIOA的时钟;MOSI--PA12;MISO--PA11;SPI1SCK--PA5;SPI1NSS--PA4
      _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  //使能SPI的时钟
      __SPI1_CLK_ENABLE();

      // Configure SPI SCK
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  = GPIO_PIN_5;         //SPI1_SCK
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    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     = GPIO_PULLUP;
  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    = GPIO_SPEED_FAST;
  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0_SPI1;  //SPI函数映射,即连接到SPI
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// Configure SPI MISO and MOSI
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12;//MOSI
  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0_SPI1;//SPI函数映射,即连接到SPI1
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11;//MISO
  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0_SPI1;//SPI函数映射,即连接到SPI
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// Configure SPI NSS
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4;//SPI1_SCK
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//推挽输出
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 = GPIO_PULLUP;//上拉
  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AST;//高速
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. 参数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PI_Init(void)
{
    SPI_HandleTypeDef  SPIHandle;

    SPI_GPIO_Config();

    /* SPI Config */
    SPIHandle.Instance = SPI1;

    SPIHandle.Init.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;  //
    SPIHandle.Init.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;             //SPI_Direction_mode
    SPIHandle.Init.CLKPhase = SPI_PHASE_2EDGE;                   //CPHA
    SPIHandle.Init.CLKPolarity = SPI_POLARITY_LOW;              //CPOL时钟空闲状态极性,SET:空闲时为高电平
    SPIHandle.Init.CRCCalculation =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D; //CRC校验 失能
    SPIHandle.Init.CRCPolynomial = 7;
    SPIHandle.Init.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IT;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大小8个bit
    SPIHandle.Init.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SPIHandle.Init.NSS = SPI_NSS_SOF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软件管理模式,可以将NSS配置成普通GPIO作为MAX35101的CE端片选信号
    SPIHandle.Init.TIMode = SPI_TIMODE_DISABLED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SPIHandle.Init.Mode = SPI_MODE_MAST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机模式

    HAL_SPI_Init(&SPIHandle);//初始化SPI
    __HAL_SPI_ENABLE(&SPIHandle);//使能 SPI
    SPI1_NSS_high();//片选信号拉高,低电平有效

}

时钟配置: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
{
  RCC_ClkInitTypeDef   RCC_ClkInitStruct;
  RCC_OscInitTypeDef   RCC_OscInitStruct;

  //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
  __PWR_CLK_ENABLE();

  //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
  //  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,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
  //  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.
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(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);

  // Enable HSI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I as source
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RCC_OSCILLATORTYPE_HSI;//选择HSI作为时钟源
  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 = RCC_HSE_OFF;//外部时钟 关
  RCC_OscInitStruct.HSIState = RCC_HSI_ON;//内部高速时钟打开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ON;//PLL时钟开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 = RCC_PLLSOURCE_HSI;//HSI作为PLL的时钟输入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UL = RCC_PLLMUL_4;//PLLCLK 16 x 4 =64MHZ,PLL先倍频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DIV = RCC_PLLDIV_2;//PLLCLK/2=32MHZ ,PLL分频
  RCC_OscInitStruct.HSICalibrationValue = 0x10;//RC校准参数,采取官方提供值

  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;
  //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, PCLK1 and PCLK2
   //  clocks dividers
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(RCC_CLOCKTYPE_SYSCLK | RCC_CLOCKTYPE_HCLK | RCC_CLOCKTYPE_PCLK1 | RCC_CLOCKTYPE_PCLK2);
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PLLCLK;//PLL作为SYSCLK,即32MHZ
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//不分频
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1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1;

  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1);//闪存1个延时周期

}

网友A:
停止获取发送标志位上,是不是SPI借口不对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停止获取发送标志位上,是不是SPI借口不对;

版主   接口我检查了   应该没错

网友B(2014-12-20):
引用 楼主:
版主   接口我检查了   应该没错

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C(2015-02-13):
while (__HAL_SPI_GET_FLAG(&SPIHandle, SPI_FLAG_TXE) == RESET);
是不是应该改成
while (__HAL_SPI_GET_FLAG(&SPIHandle, SPI_FLAG_TXE) == SET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