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接口] 大神们,请假下USB PHY 芯片的问题 CY7C68003

楼主(2014-10-28):
大家好,小弟没接触过USB,所以问题有点简单,希望大神们给予帮助,现在需要做同时实现一个USB主和一个USB从 , 但是老大考虑到使用带单片机或者ARM的 USB芯片维护起来麻烦而且 成本 高,所以希望使用不 带单片机和 ARM的 USB芯片 ,我选了 两款 一款 是 CY7C68003  和  ISP1362, 都可以做OTG,我想问下这样的芯片内部有没有SIE?   没有SIE 从总线得到的数据应该也是 经过处理的并且为正确的吧|?
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想要简单可以看看ch374   ch375   ch376

网友B:
USB phy肯定要接到专用接口上,或者FPGA上,接在FPGA上也不大好控制。还是玩ARM吧

网友C:
应该也是ULPI接口的吧,很多arm mcu有专用的接口

68003是有Transciver和SIE的,这是USB PHY必备

网友C:
68003好像有个QFN小封装的,我也打算用,和FPGA挂上,不过我不做OTG,做High Spedd Device

网友D:
使用瑞萨USB3.0 HOST IC UPD720201或UPD720202 ,  USB  HUB UPD720210    13590454968 陈生

网友E(2015-04-07)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也是ULPI接口的吧,很多arm mcu有专用的接口

68003是有Transciver和SIE的,这是USB PHY必备 ...

我用的ARM只支持USB1.1,但是留有ULPI接口可以扩展成USB2.0,我外接了一个USB3320,ARM扩展成USB2.0做主机。ARM 里面应该是带了UTMI核的吧,我要使用的话需要做哪些配置啊?现在我能读写USB3320的寄存器,但是设备连接上后没有反应,没有hostdisconnect事件产生,可能是什么问题啊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