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不用电平转换器 最远距离是多少

楼主(2014-10-28):
各位大侠,有谁知道:单片机串口不用电平转换器 最远距离是多少?
我的应用背景是LED驱动器。从LED灯头到LED驱动器之间需要通讯。距离大概是30cm。不知道是否需要加232芯片?

感谢百忙中,抽出时间回答。谢谢^_^

网友A:
不需要,才30CM。距离和分布电容有关。
即使232,距离也不会太远,15m的电缆,分布电容已经很大了,收发之间都有干扰。

网友:
我用STC12C5A08
也没有加MAX232电平转换

距离2米

也没有其他的屏蔽

网友B:
30厘米可以直传,注意波特率不要太高就是。最远可靠通讯距离跟线材、波特率、电磁干扰程度等同时相关。

网友C:
30厘米是很近的距离了

网友D:
有时测试或串口下载(STC或STM32我都用串口下载),我有一条5米的线,115200通讯或下载,从未有过问题。

网友E:
30CM 一般情况下没得好大问题,波特率不要太高,推荐小于115200